请帮忙看看这位置是什么型号的芯片

楼主(2020-05-19):
DELL 15-3578 板号 17841-1没找到图纸
请帮忙看看这位置是PU8401,PU4802,PU4701什么型号的芯片?只找到一颗97374M的补上不知道对不对……

网友A:
圈中3个芯片是一样的
集成MOS的驱动芯片

网友:
就是这个型号

网友B:
和旁边的 芯片 一样 两颗核心供电   一颗是 集显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圈中3个芯片是一样的
集成MOS的驱动芯片

谢谢老师!

网友:
谢谢!那再订几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和旁边的 芯片 一样 两颗核心供电   一颗是 集显供电

谢谢兄弟!就是不确定型号

网友:
两个有什么区别?可通用吗?

网友C:
旁边那个型号参考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旁边那个型号参考下

旁边那个是我自加上去的,原来三个颗都被摘了

网友:
CPU估计牺牲了

网友D:
直接换板了,如果换这几个能好,估计人家早就修好啰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直接换板了,如果换这几个能好,估计人家早就修好啰!

应该是故意做手脚的,连同BIOS芯片一起摘了!

网友E:
三个一样的,你没看上家还有一点人性留了一个给你对型号,还发帖子问?

网友:
原来的芯片被借用了吗

网友:
一般三个芯片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三个一样的,你没看上家还有一点人性留了一个给你对型号,还发帖子问?

没看清贴吧?我说自己只找到一个装上的

网友:
3个一样的,81382

网友F:
确定吗?你有在修的机器是吧,能拍个图片吗?

网友:
81382 36脚封装的不一样

网友:
59930M    TI 81J PF6F    E3

网友:
修板最怕掉件

网友(2020-06-22):
引用 网友F:
确定吗?你有在修的机器是吧,能拍个图片吗?

我很确定就是那种芯片。

网友:
这机器CPU估计挂掉了 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