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660d 6-71-W65D0-D02 插电自动开机无法关机

楼主(2020-05-19):
k660d 6-71-W65D0-D02 插电自动开机无法关机因为这个机器有通病,所以遇到此类故障的朋友可直接维修
直接把U49 去了,2角和8角相连   3角和8角相连 再把R705去了相连!! 我把图纸也献上陶宝买的

k660d 6-71-W65D0-D02.pdf

网友:
忘记上传图片 把PCB飞线的图片图片也传上来一下,

网友:
这样是什么原理 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 确实容易挂   ,就是直接 跳过这个芯片 吧开机信号直接 接到开关上面。不错

网友:
不错楼主  这 改的  相当有水平  ,又省了 个芯片,使用还稳定些

网友:
谢谢楼主维修经验

网友:
这样子接不安全,而且3和6到开关还有个电阻应该去掉直连

网友:
没找到根本问题,触发信号的问题,p2808无辜躺枪

网友(2020-07-25):
版号一样,板不一样,机子型号也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