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vidia显卡bios中核心和显存频率设置是如何工作的?

楼主(2020-05-19):
碰到一块蹊跷的矿gp104,无论显存拉多高,都能拉,但是实际显存频率却不变化,也就是说,核心不买bios的帐,在超频软件中设置完全没有问题,读出和设置的频率是一致的。另外如果设置power limit,则可以进行功耗控制,也不似bios不起作用。刷bios没有任何效果,求高手。
通过查n卡图纸,显存频率是由gpu直接控制的,问题似乎出在gpu 周边电路上,不知道对不对?参考图纸gf110,本论坛里有下载

网友:
问题跟踪:正常显存供电阻值50欧,这张卡只有5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