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各位大佬,6700HQ,BGA解焊拆下时有露铜需要处理吗?

楼主(2020-05-19):
请大佬看图中红框,先谢。我测量了下这两个地方都是通的,如果直接BGA返修机焊CPU会有问题吗?

网友A:
最好处理一下,不然锡融化了一流动容易虚焊

网友:
绿油补上,不然做bga很容易连锡

网友:
必须处理下   不处理 大概率会连焊    而且焊锡会往中间跑  造成 CPU空焊

网友:
肯定要处理啊

网友:
看得多,经念涨,增长见识。。。

网友B:
薄薄的附一层绿油,再刮开焊点

网友:
必须啊!这大一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处理一下,不然锡融化了一流动容易虚焊

谢谢您的回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处理一下,不然锡融化了一流动容易虚焊

谢谢老师回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薄薄的附一层绿油,再刮开焊点

谢谢老师的指导,不过我现在又不小心把CPU一个针弄坏了,请看图,图左起第二排第一个,查了下应该是DDR0插槽,如果不打圈的话,就是这条内存槽不能用了呢。

网友:
必须绿油处理一下,否则锡珠汇聚在一起造成BGA空焊。

网友:
绿油补上呀,就完美了,这样BGA肯定不行

网友:
做bga很容易连锡

网友:
打绿油啊,紫外灯一照,妥妥的

网友:
需要用绿油补一下的,不然上BGA这个几个点会串一起可能会导致相连的点虚焊

网友:
补一下,不然连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