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航天信息SK-860打印机开机压缩灯闪烁

楼主(2020-05-19):
航天信息SK-860打印机开机压缩灯闪烁,电源灯不亮,打印头没有复位动作。这个是什么问题啊?

网友:
打印头热敏电阻故障,有时候可以正常,但是打印速度很慢的,这机器搞了两三台。

网友A:
修好了吗 我遇到一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吗 我遇到一台

没有,直接换掉主板就好了

网友(2020-08-22):
我手里现在就有一台,就是主板坏了,没有电路图,怎么维修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