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541U不显示

楼主(2020-05-19):
插电源按开机,电流表上到0.2几就停了,不断电。其人电压都出来了,就是CPU和集显电压没有,CPU供电芯片是NCP81216A,请教修这个芯片要量那几个脚,还是要先查那个信号

网友:
查个鸡毛呀,刷个bios,不行就退货吧

网友:
这种 不出CPU电压 如果刷BIOS不行 基本就是CPU坏了

网友:
测下usb 对地阻值,短路的话直接宣布cpu挂了就差不多了

网友:
先检测下CPU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