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功能图;请大神翻译成中文版

楼主(2020-05-20):
芯片功能图;请大神翻译成中文版!  越详细越好,有赏金!   我师傅太保守了!谢谢你们

网友:
12脚VIN是待机芯片主供电19V,3脚VREG3 3.3V ,13脚VREG5 5V,这两个是待机线性电压,6脚20脚是3,5V开启信号

网友:
楼上有英文说明  你可以找下完整版的英文说明 之后借助翻译软件  多看看就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