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三色M225指示灯闪,屏不亮

楼主(2020-05-20):
指示灯闪就是不亮,测试灯管时以为灯管坏了,手上没灯管,先不管了拆开后无意中看到电源板上几个电容鼓包了(16V680UF,35V330UF),果断换掉

重新才认识一下OK了,后来发现灯管测试仪有问题了,哎,险些无解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拆开显示器,都是目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啥的。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是用的LED灯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