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6s Plus 开机重启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05-20):
  【故障现象】客户送修时说:摔过后,开机老是出现自动重启无法进入系统

  【故障分析】接过客户手机,开机屏出现苹果logo,当快要自检成功后手机黑屏重启。周而复始开,关。强制关机后,用手在机器背面(因考虑到手机摔过)敲打。再次开机手机能进入系统,因客户设有密码不能操作系统,只能按数字键和打112电话。打112时还能听到通话声。但过一会出现重启又回到客户说的故障。此时心里断定主板上重要蕊片(c p u,硬盘,基带c p u)没有太大的问题.肯定是供电出现问题。故障问题大体确认后。给客户报价,等待客户同意后开始下一步维修过程。

  【维修过程】先拆机,外夹电源。

  万用表调到直流档20V,用镊子对地短接J4700开机座的第二脚,主板开机,但电流指针摆动80ma后归0又重新启重。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表量电源IC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。量到L2080时,一端有1V 电压另外一端电压不稳定在0.5到0.7跳变。此供电是给处理器静态随机存储器(PP_GPU_SRAM),正常是1V电压。此路电压在i phone手机系统中不正常,都会引起重启但刷机能刷过去。问题点找到后,二话不说风枪调到350度风力50, 但要考虑到反面是CPU,L2080底下就是电源IC。所以温度一定要控制好,在拆L2080时停留时间不能太长,控制在15秒内。拆下来后如左图1,L2080一端的pin 脚脱落。在废板上拆一个相同型号电感直接焊接上主板。等主板冷却后,夹外在电源,用镊子对地短接J4700开机座的第二脚开机。看电流表上的指针:开机电流一开始会达到40ma摆动一下(c p u供电正常),达到80ma时暂存开始工作。指针达200左右时屏显示苹果logo为开机准备,指针在180ma到300ma之间摆动开始调用开始程序。因是单板开机没有外接器件,电流指针会达到500ma左右,此时手机能进入系统。当指针回0ma到10ma来回摆动主板进入待机状态。装机检测一切o k。

  【维修结果】图2是静态随机存储器(PP_GPU_SRAM)点位图。通过L2080连接,两端电压为0.9V。图4简易电路图,电源上的F17,F18,F19,G19脚产生0.9V通过电感L2080直接供给CPU的m10,h18,j21,p18,r21,u15,v10等脚电压。图3维修OK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触摸Ic 电感 升压大电容

网友:
分晰简捷明了 开机流程电流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实例,感谢楼主分享!

网友:
分晰简捷明了 开机流程电流写的比较仔细,,学习了,,谢谢楼主!!

网友:
经验技术精湛,如行云流水,特别是那个电流说明很有用

网友:
电流说明很有用

网友:
高手  膜拜  其实这东西更多的还是看经验,修不难  故障定位准确才是最厉害的

网友:
我的一样情况

网友:
边看边学一下

网友:
你字多,服你。

网友:
太好了,学习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