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请问我这萍果电池该不该准备换电池了?

楼主(2020-05-20):
请问我这萍果电池该不该准备换电池了?买手机原配电池,萍果助手捡测完成充电956次,电池寿命百分之五,用手机设置里面看,电池健康还有百分之九十!我不懂了,为什么寿命只有百分之五,电池健康又是百分之九十呢?现在不看视频一天一充还能用!

网友A:
就这样子还不换电池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这样子还不换电池啊

最大容量还有百分之九十!按的是百分百,只减了百分之五,谢谢你的回复!

网友:
还能继续用

网友:
钱多也可以换的

网友:
还可以抢救一下!呵呵呵

网友:
卸掉那一堆没用的管家吧  苹果的后台管理很不错的,其实主要还是看你日常使用环境,碎片化充电很重要

网友:
随便用用没事

网友:
用爱思查看一下寿命

网友:
正常来说能使用6个小时以上就不用换吧

网友:
一天一充    可以了  继续用啊

网友:
我觉得还能继续用

网友:
手工到家才敢修手工到家才敢修

网友:
额,你自己认为,不耐用就换。体验好才行

网友:
电池健康度这个东西没那么准确 如果日常使用没有明显续航缩短  就不用换电池

网友:
80以下就可以换了

网友:
充电接近1000次,可以换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