耕升GTS450显卡不显示维修1例

楼主(2020-05-20):
收到一张耕升GTS450 1G显卡,不显示

经测,各电压未短路。于量加电测,显存及核心电压正常,无锁相环PLL电压。

更换PLL供电芯片EM5103后,仍然无输出电压。查电路,如下

Q1正常,但EM5103的第2脚EN脚,仍然为0。至此,问题已经很明确,应该是Q2坏了,直接短路了。于是直接更换Q2这个T04普通NPN三极管后,EN脚出5V电压,输出的第6脚,出1.05V电压了。

显卡正常亮机,维修完毕。

网友:
楼主80到手了,最近显卡好像挺好卖的,奇怪了,难道开始挖矿了?

网友:
现在这个显卡多少一张,不值钱了吧

网友:
最近修显卡修的多 感觉坏8120a的好多

网友A(2020-10-14):
5V控制的应该是MOS管不是三极管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V控制的应该是MOS管不是三极管吧,

有个10K上拉电阻呢

网友:
修好还能卖几十块!!!!!

网友A:
5V上拉控制的都是MOS管,0.6V控制的是三极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V上拉控制的都是MOS管,0.6V控制的是三极管

5V经10K电阻后,已经降压到0.6V了,你以为还是5V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