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 book pro2018款雷电三接口双系统windows10系统下U盘读写速度慢是什...

楼主(2020-05-20):
mac book pro2018款雷电三接口双系统windows10系统下U盘制作系统盘读写速度慢是什么原因,有谁遇到过怎么解决的求助一下

网友A:
关闭T2芯片功能,具体可百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关闭T2芯片功能,具体可百度

真的吗非常感谢一直没头绪我来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真的吗非常感谢一直没头绪我来试试

貌似关不掉吧我百度查了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貌似关不掉吧我百度查了一下

关了还是得没啥效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关了还是得没啥效果

问题已经完美解决查出来了是PE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已经完美解决查出来了是PE的问题

我了个去  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