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441U

楼主(2020-05-20):
认不到硬盘 一点反应也没有 刷过BIOS 开机电压正常 能正常开机 硬盘供电也正常 小板没换过 有没有人维修过这机器 I7 7代 华硕a441u 版号:X441UV REV 2.1

网友A(2020-06-22):
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碰到一台,时认时不认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碰到一台,时认时不认

后来我把硬盘线插出来再重新装回去又可以了  现在客户没拿回来返修 可能没问题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