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闪屏求助

楼主(2020-05-20):
客户的 联想Y550笔记本频繁闪屏 闪屏时需要强制关机才能好。同时外接也闪,焊过一次显卡,客户说有所改善 最近有频发了。具体哪里问题有遇到过的吗?

网友:
换显卡试试 不行就桥

网友A:
好像还是屏幕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还是屏幕问题吧

外接显示器也闪。闪的时候键盘大小写灯也灭了按键没反应。

网友(2020-10-06):
板载有显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