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用BIOS芯片有哪几种?请推荐一下

楼主(2020-05-20):
最近有几台一体机,笔记本坏BIOS芯片的,写不进程序,拆下来也写不进,手里没有芯片,好像8m

网友:
Winbond W25Q64FV

网友:
GigaDevice GD25B64C

网友:
基本都可以吧

网友:
多谢各位啦

网友:
不就是25Q64,25Q32,25Q16 然后25L3206 25L6406 25L6473,比较多,现在新的是128了。

网友:
32 64 128

网友:
这个不能随便换的,带otp的最好从一样的料板拆,不带otp就要原型号代换

网友A:
一般4M  8M 16M的多  你可以问下卖芯片的 都有售 的 一般 2-7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4M  8M 16M的多  你可以问下卖芯片的 都有售 的 一般 2-7元

多谢老师咯,多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4M  8M 16M的多  你可以问下卖芯片的 都有售 的 一般 2-7元

感谢老师,真诚感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