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IMUS VIII HERO不触发,3VSB正常,BIOS待机有3.3V,是不是参与触发?修好了!

楼主(2020-05-20):
MAXIMUS VIII HERO不触发,3VSB正常,BIOS-AI1314-A2,25Q128FV,24C02待机都有3.3V,是不是参与触发?

原厂BIOS

网友:
没有参与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!!!!!!!!!!!!

网友:
不清楚,有同样的板子,把BIOS拿掉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:
不参与的话,就是桥了,EC有发信号给桥,但是不触发。

网友A:
高端板子不会修,低端板子修简单的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端板子不会修,低端板子修简单的行

你意思是高端板子不会修,低端板子真接换

网友:
高端板子不会修,低端板子真接换

网友:
这么多BIOS……奇怪的知识点又增加了

网友:
IO有发给桥,S3信号没动作,证明桥条件不足,测下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

网友:
第一次看到这么多bios的主板

网友:
ec有rsmrst吗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,

网友:
都是高手,我路过顺便偷一下师得

网友:
高端板子不会修,低端板子真接换!

网友:
应该是不参与的

网友:
修了什么说一下

网友(2020-07-17):
哈哈哈,凡是修不好的,都建议人换主板。

网友:
华硕玩家系列的台机板,如果有三个EC,一个IO的情况那种,最多可以有1个主板BIOS,三个ECBIOS,很正常的,我经常修玩家的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