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8代以上的独立显卡 装驱动都会显示这个错。未发现nvidia控制面板

楼主(2020-05-20):
神舟战神笔记本,8代以上的独立显卡 装驱动都会显示这个错。未发现nvidia控制面板,有没有办法解决。每次开机都出来。我只是帮客户换个系统,机子保证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就是显卡的控制面板装不上的意思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,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。目前只能在控制面板里将独显的驱动卸载掉,然后下载360驱动大师,在软件里面装独显驱动,重启就不会提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过,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。目前只能在控制面板里将独显的驱动卸载掉,然后下载360驱动大师,在 ...

我试过你的方法也不行,刚装好不会出现,开关机几次又来了,我也是装了,第二天客户就说又出现这个了。这个百分百不是硬件问题,要是牌子货在官网下载的驱动装上就不会出现这个。

网友:
就是海尔的坑个的,官网没驱动。没办法只能这样叫客户用了,

网友:
建议换新一点的WIN10 系统试试

网友B:
是装的纯净版的win10不,还是ghosh版本的,两个版本都试下
不行的话,就把通知禁用掉把,能正常使用就行

网友C:
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打开windows update
打开micosoft store 搜索 NV    第一个控制面板点安装 等一会儿 提示输入账号密码 不要管 等一会
然后弹出NV控制面板许可 点确认就行了
记得加分啊

网友:
不会的远程
给你调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打开windows update
打开micosoft store 搜索 NV    第一个控制面板点安装 等一会儿 提 ...

连不到网,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装的纯净版的win10不,还是ghosh版本的,两个版本都试下
不行的话,就把通知禁用掉把,能正常使用就行

原版系统,官网下载的

网友:
应用商店提示你所在的地区不免费

网友:
更新系统试试,旧版win10打驱动不正常,尤其是2060,2070或者2080的显卡,

网友:
这个简单,从应用商店里下载安装上就行了。我就是这样安装的。

网友:
不会的你系统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连不到网,不知道为什么

系统自带IE浏览器高级设置里面把几个TLS都勾上,商店连不上网问题应该就OK。现在很多品牌本本用的dch的驱动包里面都不自带nv控制面板,一般系统和驱动装好,网络配置正常,都会自己从微软商店下载安装的。包括intel显卡控制面板,realtek声卡控制面板等等都是这样

网友:
国产神机清灰有时也能清出不显示的。

网友:
win10得去应用商店下载 英伟达控制面板,因为现在都是dch驱动 ,dch驱动不懂就去百度一下

网友:
ddu卸载老的,再装新的

网友:
全新win10下了试试

网友:
多换几个显卡驱动,用驱动人生,手动清洁安装就可以了

网友A:
有一个专门的工具可以修复,需要的朋友可以试一试。
WIN10一键修复NVIDIA控制面板1.2

如果打开失败,请确定已安装运行库:
运行库下载

网友(2020-06-27):
引用 网友A:

有一个专门的工具可以修复,需要的朋友可以试一试。
WIN10一键修复NVIDIA控制面板1.2

如果打开失败,请确定已安装运行库:
运行库下载

有时间试试

网友:
英伟达新版本的驱动都是dch驱动(dch不懂的话百度看看) 得在win10的应用商店 下载应用商店版本的 英伟达控制面板 nvidia control panel我直接上传一个

350b563608334a4c8da0f9c9537ea0b0.app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