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x580显卡翻车求指点

楼主(2020-05-20):
故障现象:风扇不转,亮故障红灯,8针电源接口处一个接地针不通了,上下管左面的12V电容有电,核心,显存都没有电,电源芯片那里本来就掉了一个贴片电容,量的电源芯片上有5V,有3.几V,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黑屏的前一天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全负荷游戏,第二天看直播过程中黑屏。

网友A:
打算买风枪自学维修,入门想买便宜的不知道买哪个能用。

网友:
忘记说了,目测没有任何烧掉的原件。求大神们指点一下吧

网友B:
风枪干不动这货,放弃吧。直接买台BGA就成。要不就80包邮解君愁

网友A:
发现问题了,这里的供电不知道是不是内存供电,那个上管量的不正常,其他管量的都一致就这个不一致,2,3,4脚量的值300左右,我感觉不通了,请大神看看我的做法是不是对的,显存没有供电,导致其他都没有电,时序上好像在那里见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风枪干不动这货,放弃吧。直接买台BGA就成。要不就80包邮解君愁

大哥,指点一下吧,诊断卡显示2A。

网友C:
你这基本的都还没搞明白

网友:
建议买本书学习下,弄明白再买热风枪吧!搞维修基础知识要有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基本的都还没搞明白

指点下啊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发现问题了,这里的供电不知道是不是内存供电,那个上管量的不正常,其他管量的都一致就这个不一致,2,3,4 ...

1.8没有MV就没有,往前查,可以测EN做判断条件。

网友:
开始学习,一定要搞定。研究是不是gs9238没有达到开始条件,是短路保护还是这个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没看懂,瞎学学

网友D:
你要先了解一下A卡供电时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要先了解一下A卡供电时序

1.8V正常,电源芯片en脚只有0.15V,风扇接口附近有一个电阻短路了,拆掉了没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8没有MV就没有,往前查,可以测EN做判断条件。

背板1.8V正常,在风扇接口那里换了一个短路的电阻,核心还是没有供电,电源芯片1脚只有0.15伏特。电源芯片有拆焊过的痕迹,不知道是不是它又坏了

网友:
一看到红灯就知道是xfx

网友:
我在xfx574上碰到过,应该是某个贴片自恢复保险丝的故障,因为在保就没拆,送保却又没有问题了,因为那个贴片自己通了

网友:
这个卡和574一模一样。

网友:
继续更:检查电源管理芯片0.8V输出,有贴片电容短路对地了,拆掉后en和pok信号都正常了,核心供电恢复。但是还没有亮机,吹mos管时吹坏一个上管,我就把这一对上下管都拆除了,现在风扇正常转,核心发热,就是没有亮机,不知道是不是简单拆掉一项供电的原因,不知道拆掉一项供电是否需要把背板上的驱动也拆掉。本人小白,但喜欢维修学习,希望能早日亮机。

网友(2020-09-22):
引用 网友A:
打算买风枪自学维修,入门想买便宜的不知道买哪个能用。
快克,白光,都可以

网友(2020-10-29):
核心供电不正常检查电源管理芯片!

网友:
我看 楼主最好上迅维培训一下 才修最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