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L8111H不认网卡,

楼主(2020-05-20):
Vdd10。供电1.1v正常,11和32脚3v正常,数据线,13和14,17和18,15和16,阻值一样,19脚复位3v正常,21脚开启正常3v。故障不认有线网卡,芯片已经更换,晶振也换了,就是不认,bios已经刷了。cpu也已换。

网友(2020-07-28):
20 总线控制 28时钟输入23 LDO 24LDO的开启12时钟请求29 时钟输出  自己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