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18 12 年一体机 不开机 亮3个灯 有咚一声

楼主(2020-05-20):
目前刷了BIOS 加了显卡 都无效 EDPAUX 没有抓到波 HPD有高电平  有遇到过的吗

网友A:
接显示器看过吗

网友B:
听到开机声音应该是能显示了,只能先换屏总成试试看

网友C(2020-07-17):
屏 没问题    就是升压  或者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 没问题    就是升压  或者显卡

好的  我在测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显示器看过吗

没有

网友D:
要看是暗屏还是黑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要看是暗屏还是黑屏

黑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听到开机声音应该是能显示了,只能先换屏总成试试看

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 没问题    就是升压  或者显卡

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显示器看过吗

接了  不显示

网友A:
只能换显卡试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能换显卡试试了

好的

网友E:
USB孔附近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短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USB孔附近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短

我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USB孔附近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短

没有短路

网友(2020-08-20):
OC 也好的

网友:
换了不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