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430另类键盘触摸板不能用维修,附点位图和图纸

楼主(2020-05-20):
机型:联想thinkpadT430
板号:NZM4H-7
故障:刚开始不开机,后来键盘触摸板不能用
维修流程:
客户拿来联想T430,说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,当然拿过来是开不了的,拆机检查后发现除了几个蟑螂外没见到明显故障,拔掉小CMOS电池可以自动开机进系统,一切正常,经过检测发现T430键盘上的开关键坏了,直接换键盘就可以了,第二天键盘到了后装上一切OK,给客户了,以为这样就好了,结果第二天回来了
回来后机器可以开机,但是键盘触摸板全部失灵,新键盘和旧键盘都一样,都不能用,触摸板也是,这个机器也没修主板,就换了个键盘,怎么触摸板也不能用了,多试了几次发现机器进BIOS界面键盘是可以用的,进系统一引导键盘就失灵了,包括进U盘PE,一进PE马上键盘触摸板没反应了,这就奇怪了,这种故障还真的很少见,在论坛也搜了搜也没找到相关问题,只好拆主板开始继续测量维修。
看到这里估计很多人觉得会不会是程序问题,我也这么想过,找了两个程序,第一个刷了不亮机,第二个可以亮机但是每次要开两次,刷了BIOS后发现键盘和触摸板还是一样的故障,排除BIOS
前面说过机器主板外观是没问题的,T430的主板都贴了黑色的贴纸,一个一个撕开也没发现问题,既然是键盘和触摸板问题,那肯定围绕EC去维修呗,这个机器的EC在NEW卡槽下面,拿掉卡槽,撕开黑纸,一打开就发现了问题,如图

发现了问题,EC周边有腐蚀,腐蚀了两个点,通过图片可以看到,着两个点已经彻底腐蚀没了,那是不是键盘和触摸板就是因为这两个点导致的故障呢,无法得知,因为这两个点是穿孔的,我们的点位图并没有这两个点的标注,也无法知道这两个点到底是什么信号,也不知道连接哪里,现在只有两个办法,第一去找料板对照着刮跑线,第二个就是拆掉EC,看连接EC哪两个点,找到EC的点就可以通过点位图找到信号名和连接的点
很可惜,找了一大圈并没有找到料板,那就只能拆EC了,风枪伺候拆掉了EC,终于发现连接EC的点,如图:

拆掉EC后终于找到这两个掉的点连接的是EC左下角第三个和第五个点了,第三个点信号名ACDC_ID连接拓展坞,实际主板中后面的元件没装,这个信号算是断开的,所以这个信号不用管,这个连接拓展坞的信号应该不会影响触摸板和键盘
左下角第五个连接点信号名IRQSER,这个信号连接触摸板接口和南桥,如图:

如图上,这个IRQSER信号虽然不知道是啥意思,也不知道啥作用,但是至少是连接到触摸板接口的,这个信号断开可能是会影响触摸板和键盘在BIOS里可以用,进系统就用不了,所以问题基本判断这个点了,居然找到了故障点也知道连接哪里了,那就把EC植球装上去,这个EC没钢网,只好手工植球了,如图:

才一百来个点,植的眼睛都快花了,植好后把EC装上,把腐蚀断开的IRQSER信号线通过飞线连接到触摸板接口去试试,如图:

当从这个腐蚀过孔飞线到触摸板接口后,开机后发现键盘和触摸板全部都可以用了,问题解决了,松了一口气,因为搞了几个小时了,万一搞不好我换的新键盘还的退回去
问题虽然已经解决,但是留下来一个问题,IRQSER信号是做什么的,为何断开后会导致键盘触摸板在BIOS界面能用,一进系统就用不了呢?那就等待高手回答吧!
最后附上图纸和点位图:

网友:
这是什么信号哦,难道是中断信号。不过好了就行。

网友:
分析的很到位,手工也很棒。

网友(2022-09-01):
好东西就是要有

网友:
irqser看字面意思可能是中断服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