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 X3电流0.15左右掉电维修

楼主(2020-05-20):
海尔 X3 能触发电流跑0.15左右掉电,感觉是电压没出完,就查查各级电压。3VSB(电感PL12),5VSB(电感PL7)待机正常。
按开关测主板背面3VS和5VS的MOS管正常,再找内存电压1.5V(电感PL8),边上有个1.8VS(电感pl11)。
最后查CPU旁边的电压,有个是1.05V,这应该是桥供电了,CPU用的两个电感都没有电压,看来是CPU电压不出来引起的。

网上查图,居然没有这个图,只能找份类型差不多的看看了,神州K470P-I7_H4XIAX按照这个查找。
CPU芯片是OZ8296LN,这也是无图,难产了。
芯片要工作,首先要工作电压和EN开启信号,工作电压一般不会少,先找开启,看图纸是芯片上脚位VR_ON,信号名ALL_SYS_PWRGD,
往下找,这信号来自一个7408与门电路

一看这两PG,难了,先找到这个与门再说吧,
表笔随意扫,扫到是赚到,看内存槽边上有一个标注是U6,反正是5个脚的,点4脚,另一头扫OZ8296,扫到2脚划响了,暂定是EN。
测U6的1脚,开机为0V,2脚瞬间有3.3V,4脚为0V,这玩意是有0出0,全1出1,与门没坏,而且+0.85VS_PWRGD这信号没有,之前也找不到这电压。
看一下这板子的时序,原来开启U供电前还有个0.85VS,瞎了眼了。

继续,把U6拿下2和4脚直连以为能出3.3V,这时电流定了,0.15A,不掉电(有时会掉),马上全板翻找0.85V,看得眼都花了,终于在板子背面找到0.85V 。人家标有这大的字,居然找不到???(都是看电感去了)

由1.05V过MOS管转换为0.85V,降压芯片印丝是HE1U,不出电压,查网老半天不知道什么型号,测3脚是PG连到+0.85VS_PWRGD。

这没法玩下去了,准备放弃,拿风枪加焊一下芯片试试,花这长时间不搞一下不死心。

按开机,电流上去了,测这电压0.85V,再测CPU电压无,心里凉凉的,测旁边另个电感有0.8V,关电上内存条。
上电,电流跑起来了,跑0.6A左右,接屏亮机,一个件没花就这样好了???试机两天正常才敢发贴。

亮机图

下面是测量电感电压

网友A:
这样稳定吗!我遇到一个神舟的!也是吹了就好!没几天就返修了!

网友:
元器件性能不良导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稳定吗!我遇到一个神舟的!也是吹了就好!没几天就返修了!

能用就先用着先了,没配件换。至少找到故障点,下次再弄就好办多了。

网友(2020-07-14):
无图维修方法不错,感谢分享

网友(2021-12-04):
性能不良啊,可能会返修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