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75M-D2V无法开机

楼主(2020-05-20):
技嘉B75M-D2V开机风扇转一下即停,偶尔可以开机,可以开机的话,运行没问题,所以前期考虑是BIOS的问题,刷了很多版本的BIOS,故障一样,后来测量发现CPUVCORE电压没出,查开启条件 VTT_PWRGD没有,查VTT_PWRGD的来源

CPU_VTT没有正常产生,触发时,上到0.5掉电,一看是电解电容,更换为330的,触发一切正常,每次都可以开机了.

网友A:
电解电容有什么通病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解电容有什么通病吗

用的久了 电解液干涸,就会造成滤波不良,这个板子是13年的,还靠近CPU,热量大!

网友:
查查cpu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的久了 电解液干涸,就会造成滤波不良,这个板子是13年的,还靠近CPU,热量大!

网友:
原来电压不够高导致掉电是电容坏了,厉害了楼主

网友C:
是tc18 还是tc19坏??没看懂。

网友D:
没看懂330是啥。cpu边的滤波一般是560 820

网友:
330笔记本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看懂330是啥。cpu边的滤波一般是560 820

330是滤波电容,合着你不是搞维修的啊,这个同行一看就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tc18 还是tc19坏??没看懂。

红色标注的

网友:
拆笔记本上的电容

网友E:
楼主有经验。CPI_VTT的滤波电容电容出问题导致前端总线有问题。原来的是560的,换成330的会不会有点小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有经验。CPI_VTT的滤波电容电容出问题导致前端总线有问题。原来的是560的,换成330的会不会有点小

我也在想呢,现在有时会掉电,正考虑换下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有经验。CPI_VTT的滤波电容电容出问题导致前端总线有问题。原来的是560的,换成330的会不会有点小

已更换为2200uf的,不掉电了,正常了!

网友:
漏电不好测

网友:
这种电容漏电的故障判定不容易,楼主厉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