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师们看看这种导热垫怎么用,可以用在显卡铜片内吗?

楼主(2020-05-20):
卖家说的很简单,CPU不好用,显卡南北桥好用,我见过显卡就是涂一层在显存上,那能压散热铜片吗?

网友:
可以用在铜片上的,一般是垫在显存上辅助显存散热

网友:
这种在显卡、CPU核心上都不行,建议不要使用

如果是显存或MOS、SSD芯片等,可以使用

网友:
很普通的 导热垫       性能远不及铜片的  显卡核心位置不推荐使用

网友:
显卡一般都是直接用铜片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这个好用

网友:
这玩意没用

网友:
小心买到假货哦,假货散热性能太差了,我被坑过,能不用尽量不用,还是铜加导热膏来的直接,而且效果超好。

网友A:
这个不能用到cpu和显卡上面,不然温度高。除非你买的有厂家的那种质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能用到cpu和显卡上面,不然温度高。除非你买的有厂家的那种质量。

厂家都不敢用在cpu和显卡上面

网友:
CPU和显卡核心都不能用的,有待加强的东西

网友:
看看导热系数,CPU坑定不行

网友B:
这种的可一定要买好的  感觉这种质量一般 有时候反而会影响散热  记得曾经买BGA的时候卖家送了一大张   结果就是 我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的可一定要买好的  感觉这种质量一般 有时候反而会影响散热  记得曾经买BGA的时候卖家送了一大张   结果就是 我操了

谢谢!能结合铜片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