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9求助

楼主(2020-05-20):
小米9电池座子J5400图中脚位对地短路,电池座子这个脚位有明显融化痕迹,开机一分钟自动黑屏关机,需要断电才能开机、点位图显示直接到U5200,摘掉u5200还是短路,烧机烧不出来,拆下J5400发现此脚位与地连接,另一路到U5200 怀疑点位图是不是有错误?断开此脚与地的连接 在上电直接不开机。图纸也不知道这个脚对应哪一个条线路。
有遇到这个故障的师傅给指导一下,感谢!

网友A:
你取下u5200测一下93脚是不是对地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取下u5200测一下93脚是不是对地了?

Ic本身没有对地,焊盘是对地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Ic本身没有对地,焊盘是对地的

找找cr5403那个二极管看是不是它击穿了

网友:
帮你顶了 没有搞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找cr5403那个二极管看是不是它击穿了

没有,正常

网友:
对应电池座8脚

网友C:
电池座子8脚,换电池看看

网友:
帮顶,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池座子8脚,换电池看看

那就是个接地的,没错啊。这个脚有明显烧化的痕迹,不是电池问题,换过,一样故障

网友D:
对应的应是J5400的5脚,图纸上5脚和7脚应该不是连在一起的。我测试手中的主板5脚阻值是断开状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对应的应是J5400的5脚,图纸上5脚和7脚应该不是连在一起的。我测试手中的主板5脚阻值是断开状态。

图纸上是连一起的,也就是接地的,不知道是不是图纸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对应的应是J5400的5脚,图纸上5脚和7脚应该不是连在一起的。我测试手中的主板5脚阻值是断开状态。

能不能测一下五脚阻值是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不能测一下五脚阻值是多少?

断开状态,阻值无穷大

网友:
遇到过,好像不用理它,直接换通病电源

网友:
建议尝试更换U5200  点位图没有错  原理图上来看就是这么设计的

网友:
对地正常的,不用管。遇到两个正常主板一个对地,一个阻值无穷大。之前修了个上面两个脚对地的,换了背面一个电源好了,好像是U500.

网友:
那个脚位就是对地的,记得是接地充电保护的。

网友(2020-06-19):
加焊u4200 和u4700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