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5V串入待机3.3V引起RSMRST#信号不正常

楼主(2020-05-20):
型号  dell3543     板号  13269-1

故障  插电不开机

过程 :

         拆机裸板测35v待机正常 开机没有反应测ec 开机键有跳变 lid3.3 acin#0正常 ec rsmrst0v不正常 找到Q1701 测2脚正常(但是电压有点偏高) 断开R1702 再测两端都是0v (开始错误步骤)换ec 故障依旧 .测EC供电3.7v(怎么这么高)回头再测1225C 用示波器测5v波形正常,3VALW一条直线 ,奇怪 :芯片也换了上下管也换了滤波电容全都换了还是直线 测3脚线性3v 为3.7v 一看电压明白了 应该是和5VALW串电,再断开5v后级证明判断是正确 。 认真仔细跑电路也没找到线形3v和5v共同供电的地方 最后确定了u3504坏, 导致5v和线形3v串电了, 换新后开机正常。

             总结:u3504掉了个铁片坏了导致5v和线性3.3v串电了导致待机线性 电压不正常ec不发出RSMRST#