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AX1BDMB6F0 REV:F 進水不開機

楼主(2020-05-20):
目視USB/CR/LAN board CONN 是進水比較明顯的地方 還有鑷子指的那顆

待機各電感無電壓

圖1用三用電表對地滑PIN腳 可以觸發 顯示

請指點維修方向

HP Pavilion 15-AB series Quanta X1BD DAX1BDMB6F0 Rev F Schematics.pdf

网友A:
边上是不烧东西了?黑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边上是不烧东西了?黑黑的

PIN腳是黑黑的 但是沒有燒掉

网友:
目前發現把PIN 37腳 對地短接 可以開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