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感叹号 显卡黑屏 卡顿专题贴

楼主(2020-05-20):
目前显卡感叹号的故障时常遇到,能彻底解决的寥寥无几,本人也遇到过几个这个的故障但是解决问题的不多。记忆中只修复了几台而已。言归正传,分享一下目前遇到的此类故障。

1。dell 7559  故障:显卡960感叹号,拆开后发现显存发烫,更换显存就好。已修复。这个故障修复了2台以上。CPU:i7-6700 南桥sr2c4 双显

2.V星ge62 故障:显卡960感叹号 换过显存 显卡 CPU 南桥 bios刷过,未修复。显卡还是感叹号。CPU:i7-6700 南桥sr2c4 双显

3.V星gt62 故障:显卡1060 mxm接口 故障显卡时而黑屏 跑3d卡顿。换显卡无效,换主板解决。客户显卡OK。CPU:i7-6700 南桥sr2c4 单显

4.V星gs63 故障:显卡卡顿 跑3d报错。显卡1060 更换显卡 显存 ,bios和显卡bios都刷过。电压正常,维修后显卡正常识别但是感叹号。准备后期在研究.CPU:i7-7700 南桥sr30w 双显

5.V星ge72 故障:不认显卡 1060显卡。客户摔过,拆开发现大面积掉点。飞线修复。已经使用超过3月以上。CPU:i7-7700 南桥sr30w 双显

以上几台案例说明显卡感叹号问题不全是显卡导致的故障。论坛里也有人换了显卡和显存都没解决的。
欢迎各位能人异士踊跃发言

网友:
大神,把版号发出来看看

网友A:
看来楼主修显卡问题基本上是上三板斧!说真的你这样修显卡有点尴尬!

网友:
手上一台杂牌执政官二,1060感叹号,不想动显卡显存,代码43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楼主修显卡问题基本上是上三板斧!说真的你这样修显卡有点尴尬!

云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楼主修显卡问题基本上是上三板斧!说真的你这样修显卡有点尴尬!

俞总对这种显卡故障有什么独特见解   别说查供电 复位     都换了显卡显存了   还会不查这些

网友:
显卡是很难搞    运气好换显卡显存能搞定     运气不好换一堆都不管用

网友:
显卡问题确实麻烦   买新的显存 显卡不一定是好的  但是有mats的可以跑一下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楼主修显卡问题基本上是上三板斧!说真的你这样修显卡有点尴尬!

时间就是效率,除非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去打磨自己的技术

网友:
不是专业搞显卡的不好测  刚才看论坛有人研究出来mats 用在笔记本上了

网友:
现在这类故障基本上很少有人能搞出来,原因很简单,感叹号的故障,你说换显卡,基本上还了没效果,那你还有其他思路吗,雷神V星一类的主板基本上图纸很少,你顶多也就测量下基本供电,还有其他思路嘛,搞完这些,你还有其他思路嘛,总不能乱修吧,感叹号,还有掉电,这些机型都是难修的,而且还有一方面显卡成本很高,换上去如果OK ,说明你运气还不错,换上去一样,你就搞了也是浪费时间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多种多样,还是要自己查呀,列举的型号有限

网友:
开始没看懂     后面才明白     厉害啊

网友:
显卡叹号,好搞的一次就搞好了,不好搞的确实难搞,只能放一边有空再研究

网友(2020-11-19):
戴尔7559 显存供电那个正常阻值多少

网友:
修显卡要有方法,列如。显卡感叹号(报错43代码),这种显存供电,显存掉点,显卡和显存线路都会导致,检修思路是:先GPU-Z看一下,显卡和显存,显卡一般都能识别,看显存的容量和品牌能不能识别到,显存品牌都不能识别,一般都是显存供电和显卡核心,如果显存品牌能识别,显存容量不能识别,那就是个别显存导致的故障,那就要用MATS来跑一下,确定是哪颗显存报错,找到报错显存,先取下显存,没有掉点,那就先打一下数据对地阻值,没问题那就换新显存,基本都能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