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880G-UD3H开机卡logo介面

楼主(2020-05-20):
技嘉GA-880G-UD3H开机卡logo介面,键盘鼠标都不能用,键盘指示灯和大小写灯也不亮。最小系统也试过了还是不行,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!

网友A:
不插硬盘呢?放电  ?刷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插硬盘呢?放电  ?刷机

不插硬盘也试了的还是不行,卡在主板logo介面就不动了。bios没刷过,主要是没工具。

网友:
主板外设   刷BIOS   不行就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插硬盘也试了的还是不行,卡在主板logo介面就不动了。bios没刷过,主要是没工具。

刷BIOS吧  网上200多一个  要不买个简单的 几十元。以后用的着    记得先保存原BIOS,最好是找原厂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