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85M-D3V 待机求教高手

楼主(2020-05-20):
             GA-B85M-D3V  今天碰到老问题,但是没搞太懂这个图纸,大概意思,还是明白 。但是换了C132  Q11  但是P_EN 还是5V ,正常时候是0.16V  ,其他地方换算出来也正常,压差没问题。之前有一个帖子,他的是5V,换了Q11 Q73 就好了,这里是为什么呢?     Q67取了就修好了  这个也知道,就想问个为什么,  求高手指教!。Q67 2脚有1.2V 的样子。

网友:
我不是高手,Q67 2脚1.2V Ue>Ub>Uc管子已经导通 P EN就是高电平了。相连的三个NPN测 B极电压就能找出来那里问题。

网友:
技嘉主板双路供电,Q67控制P管导通

网友:
这种根本不用理会,直接拆

网友A:
多多补补电子基础你会有惊喜的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多补补电子基础你会有惊喜的!!!

刚刚看了2个小时,还差一点,发现现在看 ,比以前看 收获更多

网友:
检修Q66,23脚应为0

网友B:
我个人认为Q11、Q66应该均不导通的情况下,PEN应该输出低电平。即Q67基级对地电位应该5V或者接近5V。小白,如果有误。请指教,谢谢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个人认为Q11、Q66应该均不导通的情况下,PEN应该输出低电平。即Q67基级对地电位应该5V或者接近5V。小白, ...

待机的时候 应该Q66是导通的,要不Q67 就导通了。但是这里Q67是不可以导通的,D集为低电平。Q67必须截止吧。 反正正常的时候  Q67 G集是5V  D集是0.16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待机的时候 应该Q66是导通的,要不Q67 就导通了。但是这里Q67是不可以导通的,D集为低电平。Q67必须截止吧。 反正正常的时候  Q67 G集是5V  D集是0.16V

Q66从电路上来看,不具备导通条件。发射集5V,基级电压经过串联分压而来明显小于5V。发射集>基级不具备导通条件。

网友:
补充:如果Q73导通那么Q66基级电压为0V,Q66发射集电压5V。Q66依然不具备导通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