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助!求问一个ic

楼主(2020-05-21):
请问各位有人知道这是个什么元件吗?找不到的话可有什么型号的代替?谢谢了!V星b450m迫击炮音频区上的,装显卡碰掉了,没声音了

网友:
看QA7应该是同型号

网友:
我知道啊,可是按丝印淘宝买不到,都问遍了

网友A:
没必要执着于丝印啊,点位图里的型号就能查到,不过马云家貌似就三个店有货。。。
型号:HBN2515S6R,双NPN,VCEO=15V,并不大,但是IC=800mA,就厉害了,应该没有代换的
老规矩,附上datasheet

HBN2515S6R_CYStech Electronics.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必要执着于丝印啊,点位图里的型号就能查到,不过马云家貌似就三个店有货。。。
型号:HBN2515S6R,双NPN,VCEO=15V,并不大,但是IC=800mA,就厉害了,应该没有代换的
老规矩,附上datasheet

谢谢您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