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问大神,有锁iPhone可以拆焊换什么硬件变成无锁吗

楼主(2020-05-21):
如题,从来没见人说过,小白求解答!

网友:
有 直接换套件

网友A:
有 直接换套件!!!手工好的可以一试!!:

网友:
是说换整个主板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 直接换套件!!!手工好的可以一试!!:

是说换整个主板吗?谢谢回复

网友:
换主板或者一套搬板可能实现

网友:
把cpu   基带那一套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