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显卡代换改造疑问

楼主(2020-05-21):
准备动手改显卡   有两个目标  一个是同板型的y430p   也就是n14p换n15p  这个难度不是太大  因为板子一模一样  可以看到显卡周围的配置电阻有些位置不一样,照着改就是顺便再看下为什么  还有一个  改n16p     目前只能图纸一个一个点的信号去对比  把不一样的给改正  最后分离出vbios合成刷入   整体思路是这么个样对吧    有哪些重要点  麻烦大神指出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这个也太难了吧

网友:
还值得折腾么

网友A:
有人愿意掏钱就值得  这个型号改高分屏就改了70多台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人愿意掏钱就值得  这个型号改高分屏就改了70多台了

430p不是850m加1080p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430p不是850m加1080p么?

410p改呀  顺便高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410p改呀  顺便高分

哦,那可以。版号一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哦,那可以。版号一样

所以  别的型号的就要一个点一个点分析  还要合成程序  有点费脑

网友C:
图纸上有写着   改 显卡的 绑定电阻    具体 的图纸上一般也有定义  不用地毯式的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图纸上有写着   改 显卡的 绑定电阻    具体 的图纸上一般也有定义  不用地毯式的看

图纸上写的一般的只有就近的两款显卡  想升的高点感觉要大刀阔斧的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以  别的型号的就要一个点一个点分析  还要合成程序  有点费脑

但是性能提升有多大呢?

网友D:
410p不是755显卡吗想改成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410p不是755显卡吗想改成什么

可以改850m,版号一样

网友:
这机器好像有点位  问题是vbios  楼主会分离吗

网友:
这个难度有点大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不用试了,我试过,能正常开机。显卡驱动打不上,显示黄色冒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用试了,我试过,能正常开机。显卡驱动打不上,显示黄色冒号

配置电阻和bios你都弄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用试了,我试过,能正常开机。显卡驱动打不上,显示黄色冒号

按道理不应该   一样的基板  只有漏掉的条件   理论是肯定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