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士吨120G固态烧电阻怎么代换

楼主(2020-05-21):
金士顿120G固态硬盘不认盘,拆开发现一个电阻烧焦了,求大神这个电阻用多大的代换上去

如果有图纸最好、

但也纳闷,能烧成这样,过流或者短路也不至于
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又好像是电容~~,现在烧成这样分不出是 电阻不是电容~~

网友:
限流电阻的 后面有短路才会烧 检测一下电感阻值和电容阻值

网友:
r64 你觉得是电阻还是电容

网友:
R64 你没看到吗?

网友:
代替了几个贴片电阻还是不行,拆闪存了、

网友:
看看可以用不

网友:
R64,电阻啊

网友:
随便放一个上去

网友(2020-07-19):
跳过电阻加电烧板,看哪里短路了

网友:
不是标着R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