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9AL不触发,不一样的维修方法

楼主(2020-05-21):
机型:联想E49AL
板号:11310-1
故障 : 不触发

这个机器拆开测得是没有 3 5v的,待机芯片51225c ,    3脚 13脚都有线性 3v  5v 测得 6脚 20脚时 没有开启电压。追查来到D3601 这里我把r3616 取下来测得S5_ENABLE 还是没电压,又继续追查来到ec(npce885) 14脚。 测得该脚 没有对地,那就把14脚挑起来看下, 挑开此脚,3 5v 正常产生,按开关也正常触发了,装机测试都正常。最后也没有把这个ec更换掉,就这样使用了。
      虽然此机 就这样修复了,也没明白这个电路这样设计的用处? 还请各位小伙伴们踊跃发表下自己的见解。 [audio][/audio]

网友:
你把这个开启脚断开了..直接硬开启后才有电压吧..

网友A:
3V_5V_EN是由S5_ENABLE提供高电平的,脚位挑起来了,怎么还会有电压?最好是从别的地方拉个高电平过去

网友:
最好看一下这个脚是干什么的

网友:
这样会不会有隐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V_5V_EN是由S5_ENABLE提供高电平的,脚位挑起来了,怎么还会有电压?最好是从别的地方拉个高电平过去

3v_5v_en 是由一个排阻上拉的,来自于3v线性,不是由ec14脚提供 这里我没把图放出来

网友:
Q3604这个三极管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楼主能展示一下挑EC针脚的手法吗?我用铜丝穿过去太费劲了。

网友:
EC的这个脚挑开不影响其它功能的话应该就没事

网友:
3/5v en连接EC当然是为了控制,ec检测到前置条件正常会放开对en的控制,如果不正常则会拉低en,并且如果ec检测到后级电压有问题也可以通过这里拉低en使机器停止,比如3V后级短路之类的,撬开之后35v就属于不可控了,哪怕后级有短路也会继续输出电压直到芯片烧毁。不过问题不大,能用就成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触发刷BIOS就可以了

网友:
很详细的案例  谢谢分享

网友:
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,资料更新快,支持双开,无需加密狗,不绑定电脑,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。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,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3656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