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新学员求助

楼主(2020-05-21):
6代单板加电定70毫安,拆掉硬盘测试硬盘,硬盘测试正常,重装硬盘还是定70毫安,装不装硬盘都不联机,u2供电正常,重装u2还是不联机,我是正在学习的学员,哪位大哥大叔帮我分析一下呗,

网友A:
真是手工好的上啦就是干啊,

网友:
B+   负载 查查看啊

网友:
CPU上层干一干 定电流挺头疼的 考虑考虑上层

网友:
不开机从供电查起,还有供电阻值看是否有短路,不要上来就搞硬盘吧?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,你可以看下我的帖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真是手工好的上啦就是干啊,

主电源边上有电容短路了,4.2供电,然后cpu烫,我把短路电容拆掉就不烫了,然后就定电流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电源边上有电容短路了,4.2供电,然后cpu烫,我把短路电容拆掉就不烫了,然后就定电流,

继续查 估计还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,资料更新快,支持双开,无需加密狗,不绑定电脑,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。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,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83491.html

网友:
换个硬盘看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