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桥虚焊和北桥坏怎么检测啊求各位大神赐教

楼主(2020-05-21):
北桥虚焊和北桥坏怎么检测啊求各位大神赐教

网友:
如果发热严重估计短路挂了,直接换。如果怀疑虚焊,一般都是加焊,加焊不行重植,重植不行换。个人意见

网友:
这个断开供电阻值为0或者待机烧机发烫,其它就要靠经验判断,并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

网友:
然后维修有时候也得碰运气,真的

网友:
谢谢各位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