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的开机电路

楼主(2020-05-21):
笔记本开机电路  有EC给南桥发出一个3.3-0-3.3的信号  南桥接收到后 给EC发一个slp~s3 的信号  这个信号有哪些名字啊  求解惑

网友A:
这个名字要在南桥里找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名字要在南桥里找、

通常有叫什么的

网友A:
SLP_S4   SLP_3   PWRBTN   RSMRST,标准名字。

网友B:
试试susb#  或者pm_susb#

网友:
看下饼哥的课程就知道了

网友:
你这样去修一片主板,会累死的

网友:
报名远程课

网友C:
一般桥内部基本是差不多几个名 但是发出去就会改名 楼主这个都会分析 报个远程学起来基本就没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试susb#  或者pm_susb#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感谢 我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桥内部基本是差不多几个名 但是发出去就会改名 楼主这个都会分析 报个远程学起来基本就没啥问 ...

这个我正在考虑中 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LP_S4   SLP_3   PWRBTN   RSMRST,标准名字。

sus B#     sus c#  这样的说法比较多   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LP_S4   SLP_3   PWRBTN   RSMRST,标准名字。

SLP-S4    SLP-S3 这两个信号 经过电阻 更名为 susc# susb# 刚看书上说的  马上前来告诉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