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7p电池用到没电,就充不上电

楼主(2020-05-21):
苹果7p电池用到没电,就充不上电,拆开后重接电池接口后,充电就正常了,电池换新的一样,请大师没给建议,不能充电时,电池电压有3V,所以和电池没有关系,充不上电时按开关键屏幕没有显示提示充电图标

网友:
二楼说的比较仔细了,,顺便看看有没有小漏电!!

网友:
谢谢大师们的指导,我测了一下电阻值都正常的,难道是充电芯片有问题了?

网友:
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,资料更新快,支持双开,无需加密狗,不绑定电脑,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。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,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83491.html

网友A:
检查电池检测脚线路,更换电池座,看电池数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电池检测脚线路,更换电池座,看电池数据

请问怎么看电池数据呀

网友:
电池座弹片可能需要拨动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