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win10快速启动,启动菜单和bios都按不出来。有什么办法

楼主(2020-05-21):
前提是不拆机

网友:
我知道按住shift重启就可以。但如果系统崩溃了这招就不行

网友A:
能进系统不 能进系统就把快速启动关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进系统不 能进系统就把快速启动关闭了

不能进,系统崩溃

网友:
进高级设置

网友B:
什么型 号的电脑开机高级设置快捷键不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型 号的电脑开机高级设置快捷键不一样的

不是键的问题,启动太快直接跳过了

网友:
上面一排都试一下,再加上ESC和SHIFT,不行就拆硬盘装吧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试一试

网友:
重启按shirt键,进bios把快速启动关了就行

网友:
关系快速启动

网友:
插多个u盘,人为延时进入bios

网友:
主板拆CMOS电池,等5分钟出厂化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