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天是谁说台板pcie插槽怎么拆的。

楼主(2020-05-21):
风枪350-420不带嘴最大风,上下加焊油。预热五分钟,吹二分钟左右就下来了
装的时候上面加焊油,新槽对好,最好找个废显卡插槽里,风枪左右吹用手向下一压就行了。然后反面有虚焊的补锡,虚不虚的看正面针脚里的锡是不是和主板平。然后清理一下就行

网友A:
五分种,板子不怕废了啊,

网友B:
可以,我吹个sata接口都废了老鼻子劲

网友C:
现在估计很少有人用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五分种,板子不怕废了啊,

用的led拆焊台。25包邮的那种,预热没问题。下面垫的乐高砖块。板层离拆焊台五毫米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,我吹个sata接口都废了老鼻子劲

也可以这种办法。预热一会风枪一吹就掉了

网友:
没下载分了 回复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估计很少有人用了吧

前几天看了一哥们问怎么拆。我说用这种拆焊台拆有人反驳说拆不掉

今天试了试没问题

网友:
实践出真知

网友D:
这处插槽,单独用风枪拆,多少都会拔掉几根PCB线!尤其是无铅,不用焊台辅助加热,风枪吹到爆也吹不下来。

还有:更换新插槽前,原先的PCB孔内焊锡都不吸空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处插槽,单独用风枪拆,多少都会拔掉几根PCB线!尤其是无铅,不用焊台辅助加热,风枪吹到爆也吹不下来。

还有:更换新插槽前,原先的PCB孔内焊锡都不吸空吗?

不用,新的直接放上,用风枪两面一溜一压就进去了。当然,吸出来更好,但是太费劲了

个人比较懒,所以来个简单的办法。

网友E:
还是没看明白,风枪能从上面直接吹插槽吗?塑料的插槽会不会融化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还是没看明白,风枪能从上面直接吹插槽吗?塑料的插槽会不会融化?

下面用拆焊台加热,上面吹插槽根部,风枪别上风嘴。最大风,离得远点。正规主板插槽只能吹软不会化。反正自己掌握温度,我这风枪加烙铁一体的才二百包邮,也不确定温度的准确性。而且拆完风枪就坏了

一定要两面刷焊油,不然真的槽都坏了锡都不一定化

网友:
这个还是不敢轻易下手,楼主好方法

网友G:
我一般都是先用烙铁吸锡器 打一遍 在用风枪 很轻松就掉了 不会掉针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一般都是先用烙铁吸锡器 打一遍 在用风枪 很轻松就掉了 不会掉针

这个也不掉

个人比较懒,不喜欢用吸锡器慢慢吸。最重要的是我没买吸锡器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下面用拆焊台加热,上面吹插槽根部,风枪别上风嘴。最大风,离得远点。正规主板插槽只能吹软不会化。反正自己掌握温度,我这风枪加烙铁一体的才二百包邮,也不确定温度的准确性。而且拆完风枪就坏了一定要两面刷焊油,不然真的槽都坏了锡都不一定化

你这拆完风枪就坏了才是重点啊。

网友:
风枪加烙铁,内存槽都换过

先吸引脚焊锡,吸不干净正常,再用风枪边边拔

网友I:
锡炉不好用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这拆完风枪就坏了才是重点啊。

本来就有问题,温度漂移。拆完了想继续拆北桥。但是温度就控制不了直接烧红了

网友:
佩服!這是將風槍用到極致。我以前試過用風槍沒取出來,最後還是乖乖用錫爐。

网友:
G41还不够折腾的好的才十几块钱

网友:
锡炉可以的

网友:
实践出真知.....

网友:
给大佬跪了 我是换不来

网友:
卡槽吹变形了,就放弃了,高温锡不好整

网友:
有焊台的话,可以焊下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一般都是先用烙铁吸锡器 打一遍 在用风枪 很轻松就掉了 不会掉针

请问用的什么样的吸锡器。还有,我试了用电烙铁焊,PCIE背面的点很难焊动啊。要先加锡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锡炉不好用吗?

弄个这么大的锡炉带锡也不便宜

网友:
这是拆料板的PCI-E的槽子出来吗,这个槽子我一般是买新的槽,要换的槽直接用风枪和吸锡枪给干出来再换新槽就行了就是麻烦点,不经常换所以没搞这么专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