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IdeaPad 15sIML 2020 NM-C781 电感电压阻值

楼主(2020-05-21):
想混点分 左下角那个电感乱跳的用万用表实在量不出(别喷)
另外这种3 5V芯片好像没见过 5V芯片丝印 rMCBA   3V芯片丝印QqBUF

网友A(2023-05-19):
我的是开机0.5 就不动了  ,死电流,不知道是不是内存,或者CPU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是开机0.5 就不动了  ,死电流,不知道是不是内存,或者CPU问题

修好了吗,我这也来了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