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560G APU供电短路导致触发掉电维修

楼主(2020-05-21):
  【故障机型】 ACER 5560G

  【故障现象】触掉电

  【故障分析】触发掉电,一般先找有什么电压不正常。

【维修过程】
  一台acer 5560G 主板说不触发,主板上桥和好多地方都动过。测电感对地不发现异常,通电,电流在0.020左右,触发没反应,看桥被上家搞的脏脏的,直接换个桥还是一样。

  我想会不会上CPU才能上电啊!刚好有两CPU,一个坏的一个好的,放来混一起了,随便上一个,发现自动触发到1A了,另一个不触发,断电后我发现能自动触发的坏的,CPU供电对地短路,而好的不触发。

  拿出示波器来测,发现主供电被拉低,难怪这机器应该是自动触发后,发现有问题就不能触发,被误认为不触发了。根据波型分析,可以被MOS拉低的,具体哪一对不好说,平时可以一组关闭的慢慢关掉,直到关掉某路不自动触发掉电,那组就可能有问题。

  现在这机器,刚才坏的CPU能上电,那可以拿来看看什么电压没出排查,坏CPU电流上到1A除了CPU和APU_VDDNB其他电压都出了。

  APU_VDDNB这边是上下管模式,CPU供电是复合MOS管,先拆简单的。

  拆掉PU4301上管。

  通电,自动上电到0.5A不掉,看来人品一下就找到了,MOS有问题,一般上下管一起换,严重的连芯片一起换掉。

  上下管一起换后,再次试机,电源到1.7A左右显示。

  【维修结果】经常有自动触发的机器,被误认不是不触发,一般自动上电后发现电路异常造成的。

想学笔记本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这个故障有意义,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