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一体机et2220维修

楼主(2020-05-21):
接一台华硕一体机版号如下

拿过来的故障是亮logo就掉电关机了

说实话这种一体机修的真心不多

掉电的更是一点思路没有

但是亮一下就灭的电流为0.1左右肯定是不对的

后面拆机仔细观察背面是集成了显示驱动的 所以这就解释的通了应该是驱动部分得到供电  类似于显示器刚通电亮一下logo

于是查到这里12v转换没有

在往前推 ec这个pson没有发出

遂查ec和桥待机都正常

其实这里 偷了个懒导致走了弯路

没有去查pwrbtn信号  查了其他待机条件暂时都没有问题

因为没有拆开关排线就懒得查

继续往下看……

这时候想了半天  没什么问题要不就试着强制开启看看

拆掉pq8012  正常上电~亮机  好使……

拔掉再插又特么不行了

又去看了看论坛发现跟这个大哥一样的情况了

https://appapi.chinafix.com/mag/circle/v1/forum/threadWapPage?tid=1000981&themecolor=f30c5c&circle_id=127&p_u=1203403
然后定了ec换了  没有什么用

这时候就有点头痛了……

回头从新来一遍发现问题了pwrbtn信号

是通过这个接口进控制小板转出来的

然后

以上,希望大家少走弯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