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-3543四声维修,焊CPU求助

楼主(2020-05-25):
接一台DELL 15-3543笔记本不开机,响四声报警,在论坛下了BIOS刷了无果,看到有人说CPU ,内存皆有可能,老老实实量内存阻值,果然发现问题,有一脚阻值无穷大,判断CPU空焊,CPU是5代桥CPU二合一的CPU,第一次加焊无果,还是空焊,拆下CPU植球,重焊,直接不开机了,不触发了,发现CPU两边有点翘起来,想问问这个CPU到底要怎么焊才能焊好,我的焊台是效时380II的?有大神指导一下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办法,希望哪位大佬来解释一下,重值cpu后焊上板cpu总是有一边翘着的,,球用的是0.45的

伤脑筋啊

网友:
BGA用时过长,2合一的CPU加焊时,CPU挂了。用锡膏弄。

网友:
一边翘的问题还是温度曲线,可以试试植有铅

网友:
弄个预热的试试

网友:
cpu重要的是核心温度不

网友A:
温度没控制好,最好用专用的植株台,装的时候温度200度左右就可以焊接好,最好用大一号的珠子,5代U用的是0.4的珠子,用0.45的好焊一点

网友:
不要随便去动CPU,现在做CPU都有变形现象,都有变形

网友:
下面有最大发风嘴   上面也用BGA下面的那种风嘴  找同行借一个  我一般都是这么搞  机器是卓茂的

网友:
很详细的案例  谢谢分享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温度没控制好,最好用专用的植株台,装的时候温度200度左右就可以焊接好,最好用大一号的珠子,5代U用的是0 ...

200度?植珠的时候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00度?植珠的时候?

不是,装的时候,植株至少320以上,不然球短时间都融化不了,风枪不好控制,最好吹的时间不要太长

网友:
我是300度,值珠都是这个温度

网友:
没有BGA焊台,没有试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