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71g有3-5v 触发不上电 拆一个三极管完美解决

楼主(2020-05-21):
拆出主板打值 阻值都正常就显卡阻值3 一开始以为是独显把电压拉低了。

心里觉得不应该是显卡问题 ,后面去论坛逛了下 好多都说+15v的问题 我量了我的有13v 后面查到了pQ27三极管  看图纸是控制 +3v_s5的,测电压才1.8v左右 应该是3v的电压 。把pQ27拆了电压恢复3v 装机测试稳定 完美解决

帮我加加分吧 维修不容易啊

网友:
是的修好不容易

网友:
这样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