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个公司,为什么有的人以太网速度是1.0Gbs有的人是100m?

楼主(2020-05-21):
同一个公司,为什么有的人以太网速度是1.0Gbs有的人是100m?上外网不影响,但是局域网互传文件还是挺明显的

网友:
没什么是一包烟解决不了的,不行就两包……

网友:
首先是千兆交换机路由器,再就是千兆网卡

网友:
路由器1000m 交换机1000m网卡1000m 网线1000m 正规超5类网线 100米以内。就都是1000m了,缺一不可。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32652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

网友A:
假如交换机,预埋线,网线面板都按标准施工并没故障的话。一般还有两种可能,跳线接触不良,电脑网卡不支持千兆。可以拿个网线测线器排除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假如交换机,预埋线,网线面板都按标准施工并没故障的话。一般还有两种可能,跳线接触不良,电脑网卡不支持 ...

感谢,因单位电脑比较老旧,应该是网卡不支持千兆的缘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