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修改BIOS屏蔽该圈中显存

楼主(2020-05-21):
自己用的一块Q4000银卡,最近更新驱动后温度高花屏了,用软件测试更换后故障依旧,求大神修改BIOS屏蔽该显存。谢谢!

GF100.ROM

网友:
GPU 挂了  ,不信

网友A:
核心挂  颗粒不是那么容易坏

网友B:
不要那么相信测试软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要那么相信测试软件

测试过好几张,根据定位软件更换后都能修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核心挂  颗粒不是那么容易坏

一般都是颗粒坏的多吧,核心坏的比例少,不行就加焊下核心试试

网友:
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想象,高手真的是一山更比一山高、佩服

网友C:
这个改bios屏蔽不了,,你见过显卡上的显存是单数存在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改bios屏蔽不了,,你见过显卡上的显存是单数存在的吗

可以成双的屏蔽掉啊,高手会吗

网友D:
一般是一组,不能单个屏蔽的,以前那个十哥哥是高手,现在很少见他在论坛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是一组,不能单个屏蔽的,以前那个十哥哥是高手,现在很少见他在论坛了

2G显存少一组还有1.5G 也不影响使用  希望那个十哥哥高手能关注到

网友:
全换不就完了

网友:
要是真有这种能屏蔽一颗显存的大神我砸锅卖铁也要拜他为师

网友:
补上下载BIOS链接,求大神帮忙。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NGCSe075ASjjZB8VkN_Hgg  提取码:efd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