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61m-e触发掉电

楼主(2020-05-21):
打了各大供电电感阻值都正常,直接强制上电,测得内存供电1.5v正常,+1.05PCH正常,+1.8VSFR正常,测到vccio时发现不对了。 PU10 5脚P_VCCIO_IN_2+_10量的0v,一共就这么几个来源,那么就测,测到PQ17 1脚P_VCCIO_CON_EN_10量的5v正常, 于是考虑更换PQ17,上电测试不掉电了,接上显示器正常亮机。写这篇帖子一是为了帮助自己理下维修思路,二也是希望能给那些碰到这种症状的朋友提供一些帮助,写的不是很好,希望各路师傅能指点指点~

网友:
过程省略了一些,不知该怎么去表述。。

网友:
你已经是高手高高手了 不需要指点

网友:
楼主高手啊,我有一块技嘉的H61主板也是反复重启,还在维修中

网友:
掉电一般是缺少供电,还是好查的,

网友:
缺少供电

网友:
又是三极管,,,,,,,

网友(2020-10-26):
正好修到一样的问题,谢谢

网友:
华硕主板只有点位图的话,如何知道坏的是三极管,还是场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