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大佬们x556uv3.3V短路我断开后级才有3.3 V 5V我就想烧机大法发现电流4a多 CPU发烫

楼主(2020-05-21):
大佬们x556uv3.3V短路我断开后级才有3.3 V 5V我就想烧机大法发现电流4a多 CPU发烫是i76700

网友:
这还用问吗CPU坏了

网友:
思路是对的,是的,确定就是CPU坏了。换主板吧。

网友:
CPU坏代价就太高了点吧

网友:
价格到位 就换一个焊CUP上去不就 可以,简单得很, 不肯出钱就 只要 报废 处理了

网友:
应该是I7-6500U

网友:
烧机大法的精髓楼主没搞懂,建议不要瞎烧,不然CPU很容易挂掉。

网友:
烧机你不限流?没挂都烧得吱吱响

网友:
换板吧台

网友:
估计CPU坏了,跟客户商量一下,准备换CPU吧

网友:
换主板吧

网友:
U挂了价格到位换u

网友:
你烧挂的  正常可以修好的

网友:
cpu已经短路了  并不是楼主烧的

网友:
CPU供电一般是从公共点取电,5V是给CPU供电芯片供电,可能是从这个芯片烧了CPU